[求助] tr0文件查看工具

楼主(2020-04-15):
用hspice跑了个小模块的后仿,得到了400多G的结果文件,用wv读取太慢了,大家有没有更快的工具可以来读取tr0文件

网友:
SCOPE,据说verdi也可以

网友A:
偷懒没写只保存你所关心结点信息,致使所有结点信息保存,波形文件太大
最后就是,你必须重设定并仿真

要么就增加服务器内存

所以,明智的方式,就是只保存你所关心的节点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懒没写只保存你所关心结点信息,致使所有结点信息保存,波形文件太大
最后就是,你必须重设定并仿真

确实应该这样的。昨晚悲剧了,写好PROBE列表忘记在OPTION里加上PROB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