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和signal tap II抓去的信号不一致,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4-15):
问题描述:
     这里是要读取一个外部flash rom的数据,addr  data ce ren 都有添加到signal tap ii上板调试发现,addr ce ren都有正确时序,地址变化,但data一致为ff,
排除方法:
     1.怀疑pin planner错误,后盘查多次确认没问题(统一设定的地址线没问题,数据线肯定也没问题呢),
     2.电路逻辑错误?盘查了一下,代码逻辑没啥问题,唯一怀疑点就是 端口定义为inout 但是并没用三态处理的操作,不过这点addr 也是如此定义和使用的(addr 抓取signal tap ii信号是正常的呢)
     3.flash rom数据错误?排查了数据没问题,用示波器也测试了flash 的pin 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波形正常。
综上,望大神告之什么原因会导致 示波器和signal tap ii抓取的信号波形不一致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