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理解传输函数H(S)和S21的关系

楼主(2020-04-15):
H(S)=VOUT/VIN
S21定义为增益,是否可以理解为20lg(VOU/VIN)?

楼主:
S矩阵和阻抗矩阵、导纳矩阵可以互换,池保勇的那本书里第二章有相关公式。此外,S21可以理解为前向电压增益。

书中片段

书中片段

因此,H(S)的幅度应该是S21的无量纲值。

网友A(2024-07-03):
请问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

参考这个帖子下面我自己的回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