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it 问题

楼主(2020-04-15):
请问一下,.cdsinit和.cshare文件的作用是什么,我怎么自己配置这两个文件

网友A:
这两个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没啥关系

嗯嗯,他们分别得作用都是啥?我刚入职,启动virtuoso要配置这两个文件

网友A:
为啥不问你公司的前辈,又快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问你公司的前辈,又快又方便

前辈有点忙

网友:
一般.来说cshrc是配置公司系统内所有软件路径的,是共用的。而cdsinit只针对于virtuoso这款软件配置的,是专用的。

网友:
直接问你公司的同时就好了,分分钟的事情,主要是一些环境变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