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OT架构的BUCK,能不能实现100%占空比?

楼主(2020-04-15):
PWM控制的BUCK,我做过100%占空比,前段时间做过一个COT的BUCK,但是实现不了100%占空比,请教论坛里熟悉COT架构的高手,如何在COT里面实现100%占空比?

网友A:
COT由于是谷值电流模,需要min off time去完成电流采样,同时防止过流。如果要增加瞬时占空比,可以用ton extension。

网友:
肯定会有toffmin不然你怎么完成谷值比较?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A:
COT由于是谷值电流模,需要min off time去完成电流采样,同时防止过流。如果要增加瞬时占空比,可以用ton e ...

您好,我想请问你一下,cot控制的buck要做到100%占空比,用ton extension 怎么实现?有没有相关资料支持一下,感谢。

网友:
你现在已经实现了吗?方便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2-08-23):
您好!请问PWM如何实现100%占空比,如何从Toffmin模式过渡到100%占空比?

网友(2022-10-16):
可以翻开TI,RT,MPS的DS和AN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