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HB总线burst问题

楼主(2020-04-15):
当ahb总线hburst不为0的时候,hready为0时,是不是haddr会照样发,那这样slave能不能控制master不发一个trans?

网友A(2020-05-26):
hready为0时,是不是haddr会照样发?------不会发了吧,应该会卡住吧,类似反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eady为0时,是不是haddr会照样发?------不会发了吧,应该会卡住吧,类似反压数据 ...

nic400不会卡,直接就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ic400不会卡,直接就发了

没用过这个IP,是不是可配的(超时机制),超时就不卡了。

网友(2020-06-30):
haddr会提前data一个拍,所以下一个N+1的haddr肯定已经发出来了,虽然第N个data对应第hready为1'b0.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