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仿真*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楼主(2020-04-15):
cadence跑lvs时遇到以下问题该怎么解决?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iwMenuIni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PDK/.../batchSetCDF.ile" at line 10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仿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0-06-07):
楼主您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0-09-18):
同求,楼主解决了麻烦您告知一下解决方式,谢谢!

网友(2021-04-02):
怎么都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大神拯救一下?

楼主(2021-06-03):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仿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换一个calibre的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B:
换了个Calibre还是不行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Calibre还是不行咋办

那不知道了,我的那个工艺库,只有用calibre2018.4才可以,用calibre2019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2021-12-23):
有人解决了么?同求拯救

网友C(2022-07-11):
在home目錄下的 .cdsinit 檔案中加入
load("calibre path/lib/calibre.skl")

网友D(2023-07-27):
你们都说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说错了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具体要怎么解决?我在用cdl转原理图的时候也报了这个错误,在论坛看了一圈似乎都和SMIC的batchsetCDF.ile有关,请问是和版本兼容有关系吗?还望大佬不吝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具体要怎么解决?我在用cdl转原理图的时候也报了这个错误,在论坛看了一圈似乎都和SMI ...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C:
在home目錄下的 .cdsinit 檔案中加入
load("calibre path/lib/calibre.skl")

您好,请问具体是加在哪里呢?任意一行就可以吗?

网友(2024-07-10):
题主试下重新load一下那个报错路径下的文件试下看看 while loading file - "/PDK/.../batchSetCDF.ile" at line 1

网友(2024-12-16):
大哥们 4年多了,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5-09-05):
小白路过,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勾上AB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