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个忙,icc跑出来没问题,但是calibre有错。

楼主(2020-04-15):
RX not HVOLFET must be within JX or JZ
JX OR JZ minimum overlapp past (PC not over EFUSE or RP qr HVOLFET )>=0
NT must be within EA >=0.02
gate or over NW must touch JX  OR PCAP OR VAR
现在还是报这四个错,,大哥们帮我看看如何解决,感觉搞不定了。

网友A:
当然以calibre为准,  这是底层的错, 可能icc没注意到底层, 是不是icc drc选项只开了metal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以calibre为准,  这是底层的错, 可能icc没注意到底层, 是不是icc drc选项只开了metal层 ...

你好,请问下这个在哪里看和设置呢,之前的其他工艺都没有相关设置过结果都没问题,这次这个55的格罗方德老是有这个问题,我对后端只熟悉基本流程,像这种碰到就恼火了。谢谢啦。

网友:
不熟悉GF 55n,建议吧calibre的这几个DRC具体贴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