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占空比50%的5分频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0-04-16):
1587006164(1).png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做到占空比为50%的5分频,

网友A:
占空比50%的五分频是用到时钟下降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50%的五分频是用到时钟下降沿了吧

你好,能详细一点吗,目前我只知道A、B相对CLK是占空比不为50%的五分频,但是图下方的两个或门加与门就得出了占空比为50%,没明白其中的原理

网友B(2021-10-19):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详细一点吗,目前我只知道A、B相对CLK是占空比不为50%的五分频,但是图下方的两个或门加与门就得 ...

楼主你解决了吗?,能否也告诉我一下原理,我没太分析清楚

网友:
自己推导状态图搞不出来,就搭电路仿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解决了吗?,能否也告诉我一下原理,我没太分析清楚

B'为占空比3/5的五分频,如果想得到占空比1/2,可以利用时钟的下降沿,即B'和clk进行或运算,得到一个在2.5个clk翻转的信号。信号A只有在第一个clk是高电平,其余4个clk均为低电平,所以clk/5前2.5clk与(B'和clk进行或运算的结果)保持一样,后2.5clk输出低电平。

网友C:
这样得到的50%占空比需要输入CLK也得是50%占空比,感觉多此一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得到的50%占空比需要输入CLK也得是50%占空比,感觉多此一举了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感觉多此一举”,你会采用哪种结构呢?

网友C:
你输入的 50% “CLK"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入的 50% “CLK"是怎么产生的

可以外部供给,也可以是环形振荡器产生...

网友C:
外部的不考虑。假设是你内部振荡器产生的。你需要一个50 % 的CLK,那大概率是某个频率/2得到的,即振荡器的频率至少应该是CLK * 2N(N>=1),现在你需要CLK/5,那你用振荡器的频率直接5分频后,再/2不就得到一个50% 的CLK/5了吗,根本不用考虑5分频后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的不考虑。假设是你内部振荡器产生的。你需要一个50 % 的CLK,那大概率是某个频率/2得到的,即振荡器的 ...

我没能理解你的意思,假设振荡器输出60MHz(占空比约1/2),现在需要一个12MHz的时钟信号(占空比约为1/2),你会怎么用基本逻辑单元搭建?
第一张图是采用三个触发器构成的计数器实现5分频,然后经过组合逻辑得到需要的信号。

网友(2023-05-23):
引用 网友C:
外部的不考虑。假设是你内部振荡器产生的。你需要一个50 % 的CLK,那大概率是某个频率/2得到的,即振荡器的 ...

分频器输入频率是限死的,不可能为了实现50%占空比就把分频器输入频率改变了。比如,锁相环20M输入,100M输出,分频5,为了实现50%占空比,不可能把振荡频率改成200M再10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