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psrr仿真问题

楼主(2020-04-16):
我的运放是二级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增益101db,相位裕度71,为啥psrr只有37db呀,是我仿真方法的问题吗如图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一二,电源给的1.8V加1V交流电压,运放负极接地,出来的图像用计算器求倒数得到如图

网友:
你这是电源到输出的增益?

网友A:
根据你的仿真testbench来看,正向端的共模电平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仿真testbench来看,正向端的共模电平没加。

加了个共模电压好像可以了谢谢老哥

网友(2022-09-04):
引用 楼主:
加了个共模电压好像可以了谢谢老哥

请问,120dB会不会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