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PSRR问题

楼主(2020-04-16):
请教前辈,我这个带隙基准在tt ff ss下都在﹣85dB以上,但跑mc的时候psrr变差很多,平均值大约﹣60dB,30ppm/K(﹣40-120℃).
我想问下实用型带隙基准的PSRR、输出摆幅需要达到什么指标?mc下为什么psrr会恶化这么多,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有什么解决方法?
不胜感激。

A Low Power CMOS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with Enhanced Power Supply Rejection (1).pdf

参考的这篇论文的电路

网友:
MC的时候跑PSRR...
MC看的就是mismatich的影响,差分通道都不差分了,电流镜也不匹配,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电源增益没法互相抵消,正负温度系数支路电流不一致..等等,自然就会差很多。

网友(2022-08-30):
你这个STB仿真的结果是多少呢,我试了你提供的结构,但STB仿真很差

网友(2024-03-07):
如果工艺角仿真结果还不错,但是MC仿真结果很差,那一般就是mismatch引起的,建议先分析一下mismatch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些管子(也可以用仿真辅助检验),再想办法减小这个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