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快速使用第三方IP??

楼主(2020-04-16):
如题,最近接手公司买的SNPS 的ddr5 的IP,但是发现文档有好多页,并且之前也跟ddr/axi 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文档看起来稍有吃力,怎么才能快速上手把ip用起来??感谢~~

网友A:
snps里面有完整的验证环境,覆盖率能到80%这样?
先看看他的仿真环境,配置controller的方法。
以我调试ddr3为例,DDR/DFI界面上,有好多时序上的参数,CAS/RAS/wrdly等,需要参考JEDEC还有仿真模型,先调试dfi再调试ddr,先调试写,再调试读。模型会帮你打印很多timing违例,借用这些信息帮你调试。
地址的映射上,也有不一样的组织方式,需要注意一下
你这面最终用起来,还要整合到芯片级环境中,包括对PHY接口的连接。AXI/DFI/DDR界面,大部分重要信号,都要查阅对应vender的资料,还有标准资料,理解,才好下手整合。也就是说这几个接口协议你是躲不掉了
整合后仿真遇到问题就看看snps的环境吧
我说的比较乱,将就看看,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ps里面有完整的验证环境,覆盖率能到80%这样?
先看看他的仿真环境,配置controller的方法。
以我调试ddr ...

感谢大佬的指点~

楼主: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  欧里给

网友:
牛逼了,都用到了ddr5,我才用到lpdd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