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修改PDK中金属线的宽度

楼主(2020-04-16):
目前有个现成的pdk, pdk提供的res , mos, cap 上的金属线包孔的距离不满足要求,之前金属包孔的距离0.25um,现在要改为0.35um, 该如何
操作?是要重新用pcell或者qcell建PDK吗?目前电阻的pcell不知道该怎么建,电阻头的孔不知道如何均匀分布,要用的电阻是狗骨头结构。

网友A:
你的PDK若是cxt的无法修改,可以在PDK上在套一个super Pcell 实现

网友B:
确保你的pcell lib 有权限修改。一般pcell 是加密的,但是可以把pcell dump 出来,这时候里面参数比较多,而且不容易读,你需要找到控制这个metal的参数,修改完后重新load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保你的pcell lib 有权限修改。一般pcell 是加密的,但是可以把pcell dump 出来,这时候里面参数比较多, ...

前辈怎么dump?是打开对应pdk的版图,pcell ---compile---to skill File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DK若是cxt的无法修改,可以在PDK上在套一个super Pcell 实现

具体操作步骤可以说下吗?pcell里面的确有个make ultra pcell

楼主(2023-04-24):
最后用的最笨的方法,每个尺寸的器件建了一个cell

网友C:
MOS管上的可以找找脚本 加宽源漏上的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上的可以找找脚本 加宽源漏上的金属

可以看看这个
自己写的一些非常好用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878287-1-1.html

网友(2023-11-03):
Some very useful skill scripts I wrote
https://bbs.eetop.cn/thread-87828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