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仿真问题,求教如何仿真LDO 的静态电流曲线

楼主(2020-04-16):
如题,求教如何仿真LDO静态电流曲线

网友:
我是把每个模块的静态电流加起来(不一定对)

网友:
输入-输出

网友:
电源的总电流减去输出负载电流

网友:
可以做DC sweep

网友:
不加负载的时候,你直接看vpower端的电流不就好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
直接看电源或者地电流就好了

网友(2021-04-26):
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0-2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怎么仿真的啊,分享一下

网友A(2022-11-30):
跑个瞬态仿真,calculator里有VT,选中电源就好啦,记得是average函数

网友B(2023-07-27):
引用 网友A:
跑个瞬态仿真,calculator里有VT,选中电源就好啦,记得是average函数

应该是瞬态仿真,但是看稳态的值而非平均值

网友(2024-08-1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仿真静态电流,除了DC仿真之外,也可以仿真瞬态的静态电流,请问瞬态的静态电流怎么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瞬态仿真,但是看稳态的值而非平均值

仿真静态电流,除了DC仿真之外,也可以仿真瞬态的静态电流,请问瞬态的静态电流怎么仿

网友(2024-11-2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 可以说说吗 小白真的搞不明白呀  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