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仿真对dont_touch的时钟如何处理

楼主(2020-04-16):
小白求问  综合时 时钟被约束为dont touch的属性,此时没有buffer  时钟的驱动能力不强
在综合后仿真的时候 知道需要对生成的sdf进行处理  但具体如何处理各位前辈能不能给截个图或者有没有收藏的教程 我在网上搜了搜没有发现相关的
谢谢各位了

楼主:
之前发现不处理时钟 好像时序也能满足 ,但今天发现其他约束加上以后发现时钟滞后原时钟很多时序出现问题了,所以被难到了
是不是不处理时钟后仿也正确  就没必要再处理时钟了?
还有复位信号需要处理吗?
麻烦各位前辈解答了

网友:
没太懂你的问题
仿真还能出现时钟驱动不足的问题吗?
如果不关心timing vcs有+notimingcheck可以不进行任何timing check只进行功能仿真
如果想反标延时就要将sdf中timing check的部分hack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