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BUCK DC-DC芯片时,电源引脚键合线的电感效应如何处理?

楼主(2020-04-16):
目前正在做一款DC-DC芯片,最大输出电流是500mA,使用UMC 40nm的工艺,供电电压是3.3V。仿真电路时遇到问题:为了模拟电源线键合线的电感效应,仿真时人为地在电源引脚加一个5nH的电感,仿真结果令人吃惊:由于电感的作用,在功率管通过500mA电流的瞬间,电源电压会变到8V!
这个仿真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向大家请教,电源键合线的电感效应如何避免?
我目前想到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源PAD的个数,于是增加键合线以减小电感效应,但感觉治标不治本。
亟盼各位指点一二,多谢!多谢!!!

网友:
电感应该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A:
HFSS仿真一下吧,单根1mil的bondwire粗略估算电感1nH/1m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SS仿真一下吧,单根1mil的bondwire粗略估算电感1nH/1mm 。

首先感谢楼主的回复!!
HFSS没用过,一直用IC617仿真。顺便问一下,1mil是bondingwire的长度还是直径?1nH/1mm中的1mm是bondingwire的长度还是直径?
在电路设计上如何能规避这些电感效应呢?

网友:
1mil是直径,1nH/1mm是长度

网友(2024-01-29):
多棒幾根 on-chip decap加減放一下

adaptive dead-time進入pseudo-Z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