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如何报告设计中异步时钟的路径?

楼主(2020-04-16):
            比如在设计中有两个异步时钟clk1,clk2。综合的时候已经将这两个时钟设置为两个时钟组(set_clock_groups -name asyn_group -asynchronous -group clk1 -group clk2),这样DC在综合时,这个net路径DC应该是不进行优化和care的。想看一下设计中有多少这种net,一般怎么报告出来这些net的列表呢??

网友A:
使用check_timing命令能够得到所有没有约束的port或者reg然后分析一下原因,看看不是不是由于设置异步或者是没有说设置input delay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heck_timing命令能够得到所有没有约束的port或者reg然后分析一下原因,看看不是不是由于设置异步或者 ...

嗯嗯,也检查过check_timing 的报告,并没有发现问题,如下图所示。我主要是想把设计中关于异步的路径给报出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heck_timing命令能够得到所有没有约束的port或者reg然后分析一下原因,看看不是不是由于设置异步或者 ...

嗯嗯,之前也想着用check_timing 和report_timing 检查,check_timing 检查的结果如下所示,没有出现没有约束到的路径。我就想吧设计中的异步的路径报告出来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理解如果不是人为设置的异步,那么PT默认都是同步时钟,都会做timing check所以你想看的异步关系就是你自己设置的。如果对是不是设置异步不清楚最好和design确认一下,如果设置的没问题那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网友B(2021-06-25):
好像这里有个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589841-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里有个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589841-2-1.html

好的,谢谢!还是需要在PT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