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6版本Momentum EM 如何吃tsmc的.ircx文件?

楼主(2020-04-16):
各位大神,
     请问ADS2016版本Momentum EM 如何吃tsmc的.ircx文件?
看ADS2016的release notes,说是在substrate editor中,有file->import iRCX的操作。
可以我安装了2016,2019,在substrate editor中都没找到import iRCX的界面

楼主:
T16的文档,没找到描述substrate的文档,

网友:
不知道 估计是不行的

楼主:
Keysight Technologies Announces ADS 2016, its Latest Advanced Design System Software Release
Highlights:
Silicon RFIC

ADS 2016 adds functionality to benefit the OpenAccess-based interoperable and native ADS silicon RFIC design flows. Designers can now use ADS/Virtuoso interoperable PDKs and iPDKs from foundries supporting the IPL Alliance standard from within the ADS platform, making industry leading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capabilities readily available to more silicon foundry customers and designers. Enhancements to the ADS Interoperable flow include the buildout of EM-cosimulation between circuit Spice models and interconnect EM, enhanced analogLib and VerilogA support, improved DC annotation, schematic Pcells, and added wire editing features. Layout and Momentum have also been enhanced for Silicon applications including support for TSMC iRCX, Momentum via simplification and metal fill simulation, as well as parameterized EM substrates. And, a new metal fill generation utility for silicon has been added to ADS Advanced Layout.

楼主:
只好请教Keysight的AE了

网友A:
setup->substrate->new to open substrate editor, then file->import IRCX file

网友B(2021-01-05):
引用 网友A:
setup->substrate->new to open substrate editor, then file->import IRCX file

您好,这个需要特别设置么?ADS2016.01里边好像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需要特别设置么?ADS2016.01里边好像没有

如果你有LTD衬底文件的话,直接file->import就可以。上面的操作是如何在virtuoso环境下打开substrate editor将ircx文件转换成ltd文件。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LTD衬底文件的话,直接file->import就可以。上面的操作是如何在virtuoso环境下打开substrate edi ...

同问,我的也是virtuoso 环境下ADS 但是没有了import IRCX,

网友C:
楼主你的解决了吗,我的ads也没有这个导入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解决了吗,我的ads也没有这个导入项

在virtuoso的momentum里面把ircx转换成ltd格式的文件,就可以导入ADS了

网友E(2021-11-08):
麻烦咨询下大佬用的pdk是哪个版本的啊,我感觉没有找到ircx文件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E:
麻烦咨询下大佬用的pdk是哪个版本的啊,我感觉没有找到ircx文件

我也是没找到TSMC的ircx文件,请问您找到了嘛,在哪啊?

网友(2022-09-14):
引用 网友D:
在virtuoso的momentum里面把ircx转换成ltd格式的文件,就可以导入ADS了

我比较疑惑的是都是momentum为啥集成到virtuoso就能转,但是在ADS里面不行

网友(2024-04-15):
Hi everyone
Does anyone have access to " ADS Knowledge Center "?
I need loadpull examples for power amplifier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