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控制电路电平转换

楼主(2020-04-16):
求助!

电平转换电路求助

电平转换电路求助

如图所示,在Vgs只有5V的工艺中,在安全工作电压内如何实现控制电路从+5V到-5V的转换?
困扰好几天了,请各位给个建议。

网友A:
先转换到+5-5,再转换到0-5

楼主:
Level shift肯定要用,但是还要考虑到栅氧耐压是都在安全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转换到+5-5,再转换到0-5

转换到+5-5的时候栅氧超了,会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到+5-5的时候栅氧超了,会击穿

有高压的level shift的,中间用高压mos隔开就好,栅氧都是低压的。如果你不在乎延时,不用level shift用两路电流控制都可以

楼主(2020-05-22):
引用 网友A:
有高压的level shift的,中间用高压mos隔开就好,栅氧都是低压的。如果你不在乎延时,不用level shift用 ...

最后就是使用了高压mos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