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端上级板采样的异步SAR-ADC设计

楼主(2020-04-16):
硕士研究一个课题,设计一个5-bit,50MSPS的SAR-ADC,由于功耗和尺寸限制,运用单端输入的SAR-ADC设计。在典型的(图1)单端SAR结构中,结束采样后,都要有猜‘1’的动作,在比较之前,从MSB到LSB依次置‘1’,才能有效比较。传统的同步SAR中(图2) ,有猜‘1’的结构,也比较好理解。但在运用异步SAR LOGIC时,比如台湾成功大学的典型异步结构和时序 (图3),都没有猜‘1’的操作。我想请问如何改变DAC开关设计,在没有猜‘1’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比较?Thx advanced!

图1:传统上级板单端SAR

图1:传统上级板单端SAR

图2:同步SAR LOGIC

图2:同步SAR LOGIC

图3:异步SAR LOGIC

图3:异步SAR LOGIC

网友A:
你说的有效比较是出bit位吗?上极板接vcm,用底极板采样,然后底极板再接vcm,给定转化时间,来个comp_clk,就会自己比较M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效比较是出bit位吗?上极板接vcm,用底极板采样,然后底极板再接vcm,给定转化时间,来个comp_clk,就 ...

对,上级板采样需要置‘1’。你提到的下级版采样我思考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67089-1-1.html

这篇论文我研究了一下,它是全差分输入,可以在比较前不用置‘1’。我只能做成single-ended然后上级板采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篇论文我研究了一下,它是全差分输入,可以在比较前不用置‘1’。我只能做成single-ended然后上级板采 ...

你问的问题是像CC liu的这篇文章里的异步控制结构,没有猜1的操作要怎么办
我发另一个帖子是告诉你,CC liu的结构是和他的CDAC开关方法有关系的,他的这种单调性开关方法不需要猜1,所以他使用了这种异步控制逻辑,没有猜1的操作
异步方法和CDAC开关方法是两码事,不要认为异步就一定没有猜1
你要做一个异步的、传统开关方法的SAR ADC,那数字控制逻辑也要对应地做出更改,完全照抄CC liu是不行的
全差分和猜1没有关系,无论差分还是单端,传统开关方法的SAR都是要猜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问题是像CC liu的这篇文章里的异步控制结构,没有猜1的操作要怎么办
我发另一个帖子是告诉你,CC l ...

我也在找寻关于传统开关方法异步logic的paper,或则新的开关方法不用猜‘1’。谢谢指正,我现在就卡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篇论文我研究了一下,它是全差分输入,可以在比较前不用置‘1’。我只能做成single-ended然后上级板采 ...

这个不是单端把

网友(2023-05-10):
楼主有没有最新进展,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