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 减去多余buffer

楼主(2020-04-17):
某端口由于约束错误插入了很多buffer,修改sdc后setup 有违背,hold slack 较大。
可否用fix_eco_timing 修该端口时序?
由于fix_eco_timing 的 fixing method 只有插buffer 和size cell 等,并没有remove buffer,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修。

网友A:
自己改网表,eco_netlist -by_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网表,eco_netlist -by_verilog

这种情况下,只能手动改网表,再生成change script,不能自动fix并生成change script?

楼主(2021-12-31):
PT ICC2  都有remove_buffer 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