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时遇到的DOD问题

楼主(2020-04-17):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台积电0.18的工艺,这个错误不能被waived,必须要改掉

网友:
具体怎么解决我也忘了,你可以试试在design rule里面可以搜一下DOD.R.1,应该有解释吧

网友:
不是告诉你dummy的问题吗

网友A:
其实就是担心你忘记补od的dummy,用fab提供的补dummy的rule补出来的 OD dummy就是(3:1)这层,如果不想补又不想让他报错就自己画点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担心你忘记补od的dummy,用fab提供的补dummy的rule补出来的 OD dummy就是(3:1)这层,如果不想补 ...

当然了,OD的dendity问题还是要注意的,差太多的话TSMC是不放的

网友(2020-07-15):
每天学习 一点点

网友:
dummy insert文件里面有个地方可以控制 输出的是OD是 (3:0)  还是 (3:1)  。
(3:1)就是DOD   (3:0)是OD

网友B(2022-11-04):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担心你忘记补od的dummy,用fab提供的补dummy的rule补出来的 OD dummy就是(3:1)这层,如果不想补 ...

感谢感谢! 但还是有些疑惑,是不是在保证OD密度通过的前提下,自己用OD dummy这一层画一块就好了? 既然有检查OD密度的DRC规则,不清楚设置这个规则的意义在哪里哈哈哈

网友(2025-03-29):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 但还是有些疑惑,是不是在保证OD密度通过的前提下,自己用OD dummy这一层画一块就好了? 既然 ...

请教楼主你是怎么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