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怎么修改多边形IP的LEF文件

楼主(2020-04-17):
多边形IP的lef文件导入进encounter中会变成矩形的frame,怎么修改它才能在encounter钟看到实际的frame

网友A:
有没有overlap的layer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overlap的layer定义?

在哪里定义overlap layer

网友:
Header Lef 里面

楼主:
就是这样定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