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ADC的输出做FFT

楼主(2020-04-17):
小弟最近在学习ADC,有的地方不太明白
对ADC的输出做FFT,然后结果是这样的,这种情况是频谱泄漏吗还是,

网友:
谐波失真

楼主:
您好,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
谐波太大,什么结构的ADC?看看采样开关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
看着像是sigma delta ADC ,横坐标从1开始的话,应该就是那种噪声整形频谱了,只是输入信号的频率不是严格按照相干采样来计算的。

楼主:
是sigma delta ADC,在输入电压较大时,积分器过载了,考虑是不是采样电容积分电容和反馈电容的比例设置的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sigma delta ADC,在输入电压较大时,积分器过载了,考虑是不是采样电容积分电容和反馈电容的比例设置的 ...

同意5楼的,这些谐波不是电路本身造成的,是你的仿真方法不对
你输入频率是8/8192*200kHz,相当于8192个点重复了8段,有效信息只有1024个点,只适用8bit ADC仿真,加窗也没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同意5楼的,这些谐波不是电路本身造成的,是你的仿真方法不对
你输入频率是8/8192*200kHz,相当于8192个 ...

学习ADC,特别是sigma应该要建模的,先弄清怎么仿真和测试。可以试试看理想模型用同样仿真方法结构是否符合书上理论。

楼主(2020-05-17):
引用 网友A:
同意5楼的,这些谐波不是电路本身造成的,是你的仿真方法不对
你输入频率是8/8192*200kHz,相当于8192个 ...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输入频率8/8192*200kHz,相当于8192个点重复了8段,有效信息只有1024个点,只适用8bit ADC仿真”没太理解,输入信号的频率也决定有效为数吗,如果我选择16 /8192*200kHz这个频率那对应的是16位 的ADC吗?这个ADC是用在温度检测里面的,由于输入信号的频率比较低所以选择的8/8192*200kHz这个频率。
对于ADC的建模确实要好好学习的。

网友B(2020-09-22):
引用 网友A:
学习ADC,特别是sigma应该要建模的,先弄清怎么仿真和测试。可以试试看理想模型用同样仿真方法结构是否符 ...

请问前辈,学习sigma delta ADC建模,怎么学能更快上手?
最近下载了matlab用于建模的SDtoolbox,也尝试了修改参数仿真,
可是不知道如何生成PSD,,,
听说是要做FFT?不知道怎么具体操作

网友:
有任何疑惑都可参考这本书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psd在附录中
需要前置知识:信号与系统、matlab 相关基础

楼主(2020-11-13):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学习sigma delta ADC建模,怎么学能更快上手?
最近下载了matlab用于建模的SDtoolbox,也尝试 ...

同学,请问你会了吗?我也和你有同样的疑问?能不能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