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vision 波形文件几个信号no value

楼主(2020-04-17):
以前用的debug工具都是 verdi,新公司用C家的工具,我在用simvision打开一个波形文件后,
看到有几个信号在仿真时间内,显示是 no value ??
如下图所示,有几个信号后面一部分时间是灰色的
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错误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你没有down啊,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你down到一半停止down了,看看自己的config文件是不是写的有问题

楼主(2022-02-13):
我们项目里面simivision 打开 shm经常遇到此问题,后来我们设置了隔一段时间就dump波形,解决了此问题

网友(2022-06-14):
你可以试一下,先停一下仿真,再继续跑就可以了。感觉和仿真器波形数据怎么产生和存储机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