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active与p active、n active层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17):
版图中active与p active、n active层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工艺文件啊。这怎么猜?也许加工的时候变成一层mask了,只是为了画图方便,或者做drc、lvs的时候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上正解,要看懂design rule

网友B:
p active是个lay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艺文件啊。这怎么猜?也许加工的时候变成一层mask了,只是为了画图方便,或者做drc、lvs的时候比较方便 ...

非常感谢回复,因为没有实际流片,没有看过真正的设计文件,所以有很多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 active是个layer吗?

叫啥的都有,叫PP、NP的,还有直接写P或者N的。这个完全看写工艺文件的人。

网友C(2020-07-27):
active就是有源区,有源区是晶体管漏区和源区建立的基础。漏区和源区是通过多晶栅两旁的有源区确定的。我只听说过p_select和n_select,MOS管的有源区是通过将杂质离子注入到p_select和n_select定义的衬底中形成的。所以选择区的面积区域稍微比有源区要大一点。

网友(2021-08-02):
有接触过华宏的工艺,PMOS和NMOS没有P+  和 N+  对应的区别就是 PDIFF   NDIFF

网友(2024-05-26):
引用 网友C:
active就是有源区,有源区是晶体管漏区和源区建立的基础。漏区和源区是通过多晶栅两旁的有源区确定的。我只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