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LIW类架构为什么不成功?

楼主(2020-04-17):
VLIW理论上能省掉不少CPU控制方面的复杂度(比如RAT/ROB/等)。然而上市的处理器包括Intel Itanium系列最后都没成功。

网友:
性能的改进没那么大,特别是通用处理器也有了多媒体指令,优势就更不明显了

网友(2020-08-04):
在DSP领域还算成功吧,比如TI C60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