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不能利用NP两种bootstrap消除对采样共模的影响

楼主(2020-04-17):
题主目前在做一个开关电容放大器的电路,电路的采样用的是下极板采样的nmos bootstrap电路
在采样阶段,电容的下极板接输入,上极板接vcm,发现的问题是因为沟道电荷和时钟馈通,采样以后的电压共模降低了大约70mV
当然一般这个共模变化是没什么危害的,但是我的运放为了节省电流降低噪声,输入管配置成了current reuse,导致运放能接受的共模电压范围比较受限
我现在的想法是上极板的采样开关改造成如图所示的nmos和pmos并联bootstrap,这样两种开关的的沟道电荷和时钟馈通能尽可能全部抵消
以前在paper里也见过这种结构,但是并没有见到这种结构广泛运用,是单纯因为电路太麻烦,还是有其他考虑?
新手见识比较少,很想知道这种结构能不能具体应用,效果怎么样,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A:
我用过PN Boostrapped在一个电路里但是分开成两个单独开关,像这样接成CMOS开关的倒是没有用,单独的P/N自举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上极板是接运放输入端的吧,一定要采用自举开关吗?我的理解是,一般电荷注入到不了70mV这么大偏差,那就剩馈通,馈通应该还有其他的消除减弱方式,个人理解,持续跟进楼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PN Boostrapped在一个电路里但是分开成两个单独开关,像这样接成CMOS开关的倒是没有用,单独的P/N自 ...

感谢回帖
因为这个电路要做到比较高的速度,要减少RC的时间常数,所以用了bootstrap

网友B:
这种方式有几个问题:
bootstrapped 开关里比较严重的是时钟馈通,电荷注入主要影响共模。时钟馈通带来非线性。
先来说说电荷注入
第一, 注入电荷抵消是基于电荷注入是沟道电荷的一半这个假定的。实际上这个假定是有非常多限制的,实际电路中电荷分配同开关速度和电容值都有关系。

实际电路中任何一点偏离假设都会使,注入电荷的抵消效果大打折扣。此外,管子的尺寸也要精确的根据载流子速度来调。最后,抵消的效果也是和输入信号频率相关的,频率a能抵消,不代表频率b也能抵消。
再来说说时钟馈通,时钟馈通同nmos开关管的尺寸有关,所以nmos设计的时候够用即可,不用设置得特别大。
第二,电路复杂度方面,用p管就要另外做一套电荷泵来控制p管的导通和关断。这也增加了时钟信号的负载。
我读到的论文里的解决方法及体验
1. double-side bootstrapping:将原来的nmos拆成两个,用来较小VG-(VS+VD)/2的变化,电路需要两套电荷泵,但是面积不会增加。实际效果不太实用。
2. Fayomi开关:用dummy来抵消始终馈通。版图会有很多麻烦。
3. 另外还有控制nmos衬底偏置来消除开启电压带来的非线性的。
具体的看看Fayomi的论文就比较清楚了。
总结下来,经过精心设计的全差分自举开关效果最好,结构也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有几个问题:
bootstrapped 开关里比较严重的是时钟馈通,电荷注入主要影响共模。时钟馈通带来非 ...

感谢回帖,受教了
之前就一直在担心,这种NP两种并联的方法PVT会不会有很大影响
不过我只打算在上极板的采样开关做这种改动,采样时上极板固定连接vcm,下极板还是采用一般的nmos bootstrap,这种方案受频率影响应该会小很多吧?
我的电路里采样开关的尺寸确实比较大,这样做是因为采样开关的采样是从前一级的另一个运放buffer输出得到的。为了保证速度,RC常数小,前一级的运放buffer的输出电阻加上开关的导通电阻要尽可能小,而运放buffer要降低输出电阻,消耗的功耗要大得多,从系统均衡的角度考虑,开关的尺寸就做得比较大
我也确实想直接用简单的差分自举开关,但是主要问题就是上面描述的,开关断开的一瞬间共模降低太多了,后面的运放不能正常工作
最后,感谢指路fayomi的论文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2021-01-11):
current reuse 是具体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889323-2-1.html

ok 那我理解为何CM要求这么高了。 谢谢。

网友C(2021-12-19):
楼主有没有bootstrap电路的一些入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bootstrap电路的一些入门资料?

1999年的那篇经典论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1999年的那篇经典论文

楼主你有吗?有的话能不能发一下?我现在电脑有点问题,只能用手机看,手机干啥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有吗?有的话能不能发一下?我现在电脑有点问题,只能用手机看,手机干啥都不方便
...

网友D(2022-08-03):
楼主有没有试过top plate Vcm switch open的时间比input switch open的时间提前一些呢?先断上级板?或者你故意加一些对地的c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试过top plate Vcm switch open的时间比input switch open的时间提前一些呢?先断上级板?或者你 ...

正常的底板采样都是顶板先断。加电容会影响噪声。

网友(2023-02-06):
看看这个性能怎么样呢,如何降低三次谐波?用two phase 的bootstrap好像不管用啊

网友E(2024-09-25):
引用 楼主:
1999年的那篇经典论文

A 1.5V 10bit 14.3Ms/s CMOS pipelin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请问是这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A 1.5V 10bit 14.3Ms/s CMOS pipelin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请问是这篇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