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prom

楼主(2020-04-18):
需要一个eeprom,仿真通过,可以正常读写数据就行了。(cadence设计,hspice或spectre仿真)

网友A:
兄弟,想法很大胆。
最近逆向了个E2,线路问题都是小事, 工艺和存储期间的cell问题、才无解。
做出量产、良率还行的,和工艺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想法很大胆。
最近逆向了个E2,线路问题都是小事, 工艺和存储期间的cell问题、才无解。          ...

可以私聊一下吗

网友(2024-04-08):
有经验的介绍一下

网友(2025-10-11):
需要低功耗E2 IP的私我,全正向设计,亿级量产产品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