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遇到NO matching .subckt

楼主(2020-04-18):
DRC通过后,进行LVS时发现如下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LVS文件夹下应该有一个“empty.subckt”的文件,把它加载到LVS rule file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文件夹下应该有一个“empty.subckt”的文件,把它加载到LVS rule file后面

没看到有这个文件呀  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肯定会有定义这三个器件的文件,你要找到才行。

网友B:
没有加电容文件,在仿真界面的input rules加入一个.ma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电容文件,在仿真界面的input rules加入一个.map文件

.map文件是在哪个里面呢?

网友B:
没有电容网表,在LVS仿真里的input中的netlist里添加位于xrc下的calview.map文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容网表,在LVS仿真里的input中的netlist里添加位于xrc下的calview.map文件就ok了 ...

只有一个celview.cellmap  加进去之后还是之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这个文件呀  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如果没有就自己写到*.src.net文件里,格式如下
.SUBCKT MOSCAP_RF  PLUS MINUS
.ENDS

PLUS和MINUS根据你自己调用的PDK里cell的端口名称和顺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就自己写到*.src.net文件里,格式如下
.SUBCKT MOSCAP_RF  PLUS MINUS
.ENDS

谢谢,解决了!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遇到类似问题好解决

网友C(2020-07-19):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就自己写到*.src.net文件里,格式如下
.SUBCKT MOSCAP_RF  PLUS MINUS
.ENDS

想问一下,这个写到文件里之后,需要重新LVS吗,我改了之后再跑LVS还是出现了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个写到文件里之后,需要重新LVS吗,我改了之后再跑LVS还是出现了这个错误
...

重新lvs,但是calibre不要选择覆盖,要不然没用

网友(2022-03-03):
今天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就自己写到*.src.net文件里,格式如下
.SUBCKT MOSCAP_RF  PLUS MINUS
.ENDS

请问是写在这个文件哪一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写在这个文件哪一行啊

另起一行就可以,哪里都行

网友(2024-06-28):
非常有用,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一直不明白有些规则 为什么要多一步操作另外加subckt,是因为以前没有定义 后面加的? 为什么普通管子 电阻就不用加,

网友(2025-07-11):
引用 网友A:
LVS文件夹下应该有一个“empty.subckt”的文件,把它加载到LVS rule file后面

我用的smic18的工艺LVS出现这样的错 我检查了设置以及rule还有src.net文件都没错,  后来在input-spice file里面加了.src.net文件之后再加empty.subckt 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