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响应时间 传输时延分别指什么?它们是一样的吗?完全搞不懂

楼主(2020-04-18):
比较器响应时间 传输时延分别指什么?它们是一样的吗?完全搞不懂

网友A:
延时指的是,给输入某一端一个方波信号,输出方波到输入沿的时间差值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A:
延时指的是,给输入某一端一个方波信号,输出方波到输入沿的时间差值

意思是要测量的话可以输入端一端接reference,另一端加一阶跃信号,测输出信号;但是输入信号的定义阶跃幅度和上升时间这个是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吧?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确定的测量比较器传输时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