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2020-04-18):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网友A:
插scan不是在综合过程中做的? 用tessent直接读netlist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scan不是在综合过程中做的? 用tessent直接读netlist做也行?

我们插scan是单独dft部门做,综合只换成scan register,未连接成scan cha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插scan是单独dft部门做,综合只换成scan register,未连接成scan chain。

请教一下,给dft部门插scan用的netlist里是否已经插入isolation,level shifter power switch 什么的?

网友B:
tessent 工具的edt_clk ,这玩艺高速的时候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C:
dc编译时加gate选项生成的有些时钟门控 tessent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编译时加gate选项生成的有些时钟门控 tessent识别不了……

门控时钟受scan_enable控制,海思是自研的结构,既可scan_enable控制,也可test_mode控制。
tessent是能识别dftc插入的门控,我遇到过这样情形,atpg做好了,就是仿真时却因为门控,出现大量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给dft部门插scan用的netlist里是否已经插入isolation,level shifter power switch 什么的?
...

可以是插好的,
也可以没插入,hierarchy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scan不是在综合过程中做的? 用tessent直接读netlist做也行?

都有整套流程,tessent肯定可以做scan.

网友(2020-06-03):
1, 我看到的情况是,mbist 大公司用mentor的很多,尤其是之前的LV flow,现在都切换到了 tessent shell flow。sms半买半送,卖ip 送sms。 tms 是啥,没听过。
2,除了scan insertion这一步,必须要在netlist上做,其他都可以在rtl上,这也是mentor推荐的做法。
3,scan insertion和综合一起使用dc处理,也就是说综合做完了,不退出来,直接串链。吐出来的网表直接给后端和做atpg。

网友(2020-09-10):
引用 网友B:
tessent 工具的edt_clk ,这玩艺高速的时候是个麻烦事情。

超级麻烦,现在做DFT模式下的后仿,被EDT相关的pin搞得都无语了,尤其是写test_procedure。做后仿时,多少个寄存器的输出报mism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插scan是单独dft部门做,综合只换成scan register,未连接成scan chain。

你们做法和我们一样,综合阶段只把寄存器替换为带SI的寄存器。DFT流程全部由tessent来做。

网友(2020-12-05):
求个dftc和tetramax的脚本!!完全下不去手

网友(2021-03-15):
楼主顶你,收藏了慢慢体会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给dft部门插scan用的netlist里是否已经插入isolation,level shifter power switch 什么的?
...

iso+LS 低功耗cell在dft网表上插;
mtcmos在pr阶段插入;

网友:
scan insertion 阶段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dftc也提供了utility来帮忙处理mentor要用的dofile之类的,个人感觉用dftc更连贯一些,毕竟综合完就可以直接做了,如果用mentor的tool,要先写出脚本,再调用tool来帮忙做。 但是在atpg方面,业界普遍认同edt的coverage做的比codec要好一些

网友:
请问有tool command 的文件吗?

网友(2021-08-09):
楼主有Tessent插MBIST逻辑的脚本流程嘛 现在学习有点不知如何下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