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时钟电路设计

楼主(2020-04-18):
1.请问各位fi1和fi2是上升沿同步,下降沿有延迟,那么如何用f1时钟产生f2呢
2.对于ckc这种时钟,如何才能做到一定时间的延迟的,时间延迟大约几纳秒(最好不是buffer中间加电容这种)

网友A:
1. You can use time amplifier, simply an OR gate fed by a couple of delayed inputs.
2. gate controlled clock with some sort of RC time circuits for the threshold of the delay you 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You can use time amplifier, simply an OR gate fed by a couple of delayed inputs.
2. gate contro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