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perl脚本替换文本中特定字符串

楼主(2020-04-18):
如上图,请问如何用perl脚本把文本中以XI4/开头的节点和VXP节点之间的寄生电容的容值都改为0。

网友A:
电容值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值是哪一个?

不好意思,之前说的不是很仔细,电容值是5.65218E-16。C开头的是描述寄生电容,后面描述的是电容的正负极板名字和对应的容值。想把XI4/*开头的节点和VXP之间的节点的所有寄生电容容值都改为0.

网友:
$^I=".bat";

while(<>){
   if(/^C\d+\sXI4\/\w+@\d\sVXP/){
      s/\s+\d+\.\d*E-\d+/ 0/;
      print;
    }
    else{
      print;
    }
}

给你参考,也是刚学,有写的不对的,欢迎指正

网友:
电容值是0为什么不选择注释掉

网友:
用%s:A:B/g(A和B是替换前后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