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mx做UVM1.1编译报错

楼主(2020-04-18):
   各位大神,最近在学 UVM,刚上手就遇到 问题,搞了好久都 未能找到原因,请大家帮忙看看。

   我的 vcs 编译 环境 如下
    compile:
        @echo TOP file: $(RTL_FILES)
        @-rm vector.sv
        if(-e ../testcases/$(VEC).sv)        cp -f ../testcases/$(VEC).sv ./vector.sv
        $(VLOGAN) $(VLG_PAR) -ntb_opts uvm-1.1 $(INC_DIR) $(DEFINE) $(RTL_FILES) $(LIB_FILES) $(TB_FILES)
        $(VCS) -ntb_opts uvm-1.1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VCS_PAR) -CC -DVCS +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

simv:
        @echo $(VCS_HOME) $(VCS_FULL) $(DATE)
        ./simv $(SIM_PAR)
ifeq ($(COSIM), 1)
        make mergevpd
endif

#----------------------------------------------------
# Design and Testbench File List
#----------------------------------------------------
#ifeq ($(STAGE), RTL)
#  RTL_FILES= -f ../../rtl/rtl_list.f
#endif
RTL_FILES= ../../dut/dut.sv

ifeq ($(STAGE), PRE)
  RTL_FILES= -f ../../netlist/PRE/netlist.f
endif

ifeq ($(STAGE), POST)
  RTL_FILES= -f ../../netlist/POST/netlist.f
endif

TB_FILES+=\
        $(UVM_HOME)/src/uvm_pkg.sv \
        $(UVM_HOME)/src/uvm.sv \
        ./tb_top.sv

INC_DIR+=\
        +incdir+$(UVM_HOME)/src \
        +incdir+$(VCS_HOME)/packages/sva

但是 在 编译 过程中,总是 报以下  错误:

Error-[TMENF-ILL] Top Module/Entity not found
  Top module/entity/config "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 is not found in the
  following library list.
  Liblist: DEFAULT

1 warning
1 error
CPU time: .745 seconds to compile

common elaboration failed

我一直 没搞懂 “uvm_custom_install_recording” 这个是 什么 ,网络上 也找不到 资料。有没有 遇到 这个 问题的,请 不吝赐教。

网友(2021-11-15):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这是一个简单的编译,为啥要搞成分离编译的形式呢?如果非要这样做,在elaboration那一步,也就是vcs的指令中指定顶层试试。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676233-1-3.html

网友B(2023-03-31):
单独执行一次: $(VLOGAN) $(VLG_PAR) -ntb_opts uvm-1.1
然后再执行你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执行一次: $(VLOGAN) $(VLG_PAR) -ntb_opts uvm-1.1
然后再执行你的命令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简单的编译,为啥要搞成分离编译的形式呢?如果非要这样做,在elaboration那一步,也就是vcs的指令 ...

是啊。发现很多类似的求助,不知道是不是被网上哪些文章给带坏了,

新手不要用仿真的三步法,
vcs就用直接用vcs -sverilog xxxxx,  不要还用vlogan
xcelium就直接用xrun -sv xxx,  不要还用xmvlog, xmelab xmsim.

网友(2024-12-09):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这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