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cadence仿真时遇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大佬知道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0-04-18):
ERROR (OSSHNL-249):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terminal for 'VDD' (on placed master 'AND2X1/symbol') in
switch master 'AND2X1/cmos_sch'. Netlisting will continue if this terminal can be
ignored. Otherwise, ensure that you have a corresponding terminal in switch
master and netlist again.

楼主:
这不是都连接好了嘛,怎么会报错呢

网友:
你要确定一下AND2X1本身是否有问题,是否电路图和符号图一致,check一下有没有错

网友:
看一下NAND的symbol有没有问题

网友:
AND2有问题,还有VDD与VSS激励给的有问题

网友A(2021-12-19):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用tsmc18scx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2022-07-21):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用tsmc18scx出现了这个问题

改environment

网友(2023-07-06):
引用 楼主:
改environment

请问environment如何改的啊

网友(2025-05-21):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