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如何测量电路中的mos电容电容值大小

楼主(2020-04-18):
拿到前辈给的负电荷泵电路后学习了一些知识,查阅了一些还是不太明白,电荷泵的电容是金属电容和mos电容并联的,想知道确切的电容值是进行mos电容的计算么? 1587220689(1).png
我打算新建一个cell在同一个Libary下然后选用的元件也是来自同一样的库,搭建了一个带激励的电路来计算,但是mos电容的值没法更改成原电路里一样的大小,会提示我值过小,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Orz。
另,求问电荷泵电路中电容和频率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理解有点不太明白,求问各位大神,在此谢过

网友A:
先设置好MOS管的DC工作点, 然后跑AC, 将AC设置在某个频点, 比如1000Hz, 然后你可以扫描MOS管的DC点, 可以看流过MOS的电流, C=I/(2*pi*Freq), 即: C=I/(2000*pi)

网友B:
你不会w和L的单位写错了吧?u写成了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w和L的单位写错了吧?u写成了n?

抱歉,看来昨晚蒙头了都!!

查阅了一些帖子,我能否用cgg认定为我原电路的mos电容的电容,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看来昨晚蒙头了都!!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看来昨晚蒙头了都!!

可以近似,但是MOS电容会随频率/偏置电压变化,可以仿真AC来计算:
加一个1VAC的激励电压,看电流随频率的变化,由于Z=1/(2*pi*f*C),那么I=V/Z=2*pi*f*C
电容可以用C=I/2/pi/f来计算

网友:
用SP分析可以得到电容值。

网友:
静态(小信号)的电容用SP够了,动态(大信号)的电容需要使用pss+psp

网友(2022-03-07):
搭个低通滤波器看波特图,找到-3dB点也可以反推电容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MOS管的DC工作点, 然后跑AC, 将AC设置在某个频点, 比如1000Hz, 然后你可以扫描MOS管的DC点, 可以看 ...

一般我都是看dc下的cgg,不知道你这种方法和dc下的哪种更准确

网友(2022-06-02):
您好 请问您是怎么仿出来MOS电容值的大小的呀 我按照最佳答案仿真没仿出来,设置AC频率点那里没搞懂,我仿了AC之后在计算器里打了i/(2*pi*f),又对mos管的栅压扫描,没得到输出曲线,也没得到电容值,能麻烦您出下有图的教程么,我太笨了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MOS管的DC工作点, 然后跑AC, 将AC设置在某个频点, 比如1000Hz, 然后你可以扫描MOS管的DC点, 可以看 ...

感谢,公式中少了一个电压幅度。

网友(2024-05-22):
想请教一下MOS器件做电容,交换管子宽长尺寸会改变容值吗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MOS管的DC工作点, 然后跑AC, 将AC设置在某个频点, 比如1000Hz, 然后你可以扫描MOS管的DC点, 可以看 ...

那这个单位呢?如果是nA除以HZ,pf还是nf?

网友(2024-11-27):
1/(2*PI*f*C)

网友:
R=1/(2*pi*freq*C), I=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