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射频电路的设计,一般会考虑PVT吗?

楼主(2020-04-19):
最近在做一个VCO,在tt corner 25degC 下,gm 都快有3倍Rp了,但跑到ss 125degC,就振不起来了。
是可以增加功耗和mos管尺寸来让它都振,但这样肯定一功耗大了,二管子寄生大了调节范围又小了。

所以有必要让VCO在各个极端corner下都振吗?
看代工厂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控制process,能发给我tt\ss\ff\fs\sf各种process corner的芯片。
这是不是说明可以不用太关心process的影响呢?只用看常规的温度区间,比如-20-85就行了?
多谢!

网友A:
看你是科研还是工业了,科研可能还凑合。
但最好在应用环境下PVT都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科研还是工业了,科研可能还凑合。
但最好在应用环境下PVT都能过。 ...

那我还是跟工厂确认下他们量产能不能控制process吧,多谢!
不过即便大家都能起振,输出功率也未必一样啊。
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处理的,加个buffer,都大于一定功率就行了?

网友:
作为产品设计还是要考虑各个corner case的,以确保量产时的良率;

网友:
产品肯定要考虑PVT的,哪怕科研为了保证你设计的成功率,也是要适当的考虑PVT的

楼主:
那我还是有点不懂,即便考虑PVT,VCO这种东西,在各个corner下的振荡频率和幅度也肯定变化挺大的吧?
频率就反正是放到锁相环里头,尽量让各个PVT下的所有band加起来都能覆盖你想要的范围?
幅度呢,就是加个buffer,让它在各个corner下都大于一定的输出功率?

可是一般匹配网络不也是片上器件,会有PVT的吗?
这么各种情况叠加起来,最终能用的频率范围岂不是挺小的。

另外片上电感或者传输线可能还是自己手画的,momentum跑出来的s参数模型,这里头可没有PVT。
虽然是金属,但温度就不影响吗。

网友:
量产绝对要考虑full corner,如果process偏了,一整个批次的产品都要废了,温度的话看你的应用需求,一般应用不会出现极端高低温的,但是最好问问你们leader这款芯片的定位。

网友:
corner肯定是要cover的,不然回片有问题自己就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