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 版图提取后仿真和前仿真不一样

楼主(2020-04-19):
用tsmc 28nm的calibra做提取的spectre格式的网表,后仿真和前仿真结果不一样,
主要是运放的一对输入管的提取参数都不一样,长宽基本参数是一样的,否则
LVS也过不去,但很多细节参数不一样,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
你不是用PDK画的版图?如果用pcell应该不会差别太大啊。后仿主要是加入寄生参数,主器件应该不会差别太多。除非你是自己从底层开始画的器件。

网友:
具体啥不一样啊?
本身也不会一样啊,都一样还叫啥后仿

楼主:
主要是我试了一个差分输出的运放,结果后仿真的结果就出现了output 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