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各位丢脸了!

楼主(2020-04-19):
装了一天的cadence失败了,从虚拟机安装到安装cadenceIC617,最后一步开始的时候失败了,,可能是内存不足的原因吧,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求大神帮个忙,指出其中的问题,错误提示和虚拟机的设置在图中

错误

错误

虚拟机设置2

虚拟机设置2

虚拟机设置1

虚拟机设置1

本机

本机

网友:
using linux "root" user to install into /opt (launch install-scape).

or chmod 777 /opt   (make this directory user-writeable)

网友:
权限问题 chmod 777试一下

网友A:
没权限。用root用户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权限。用root用户安装。

我就是直接在root进入的页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直接在root进入的页面啊

那就奇怪了。肯定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网友B:
路径里面不能有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径里面不能有空格

哈哈哈哈, 都不看报错信息的

网友C:
Space 空间?空格?
一般人还真是容易犯这个错误。
linux下带空格的文件夹或文件还是处理起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ace 空间?空格?
一般人还真是容易犯这个错误。
linux下带空格的文件夹或文件还是处理起来不方便。 ...

此话怎讲?

网友:
你安装的源文件是不是放到带空格的文件夹下了?cadence安装程序识别不了

网友:
论坛里的安装教程软连接似乎会造成该问题,我把软连接那个环节去掉了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挂载的原因,请高手来回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