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低级问题, 芯片消耗的能量都到哪里去了 ?

楼主(2020-04-19):
     如题目所说 , 假设一个芯片最大功耗是 5 W ,  那这些能量是转换为热能和以电磁波的形式发射出去了吗 ? 还有没有别的消耗 ?

网友:
有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两部分,前者主要是说门电路的漏电流导致的功耗,后者主要是说芯片工作起来,各种开关频繁操作导致的损耗,热能是其中一方面,让芯片动起来也需要消耗的。至于电磁波,那应该还要考虑模拟器件比如DAC/PA等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