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VCO设计的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20-04-19):
      本科生,毕设课题原本是设计一个中心频率25GHZ,Colpitts结构的VCO,但由于疫情原因无法使用学校的jazz 65nm RF库,只能在家单人独立完成,故导师删去了所有指标上的要求,只需用手头有的东西完成该VCO的设计,layout,后仿即可。我手头只有cadence 51软件和TSMC 0.35μm的库。

      在校和实习期间基本只做过layout方面的东西,对于设计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想请教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

      图上这种差分形式的VCO我个人看的不是很懂,能否请大神帮我稍微详细的分析一下结构?两侧的开关阵列有何作用?要按照这种结构去设计振荡器的话,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各个器件的参数应该要如何决定?

网友:
建议去看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14章振荡器,看完这一章能够帮助你完成VCO基础理论的掌握,起振的频率由电感电容组成的LC并联回路决定,阻抗无穷大点的公式。然后MOS管的gm大小是为了补偿能量损耗,维持振荡,有一个最小值,MOS尺寸大的话又会带来寄生电容,降低频率,设计时需要考虑。关于开关的话一方面是为了对制造后由于工艺、匹配等问题带来的频率偏差的校准,另一方面开关阵列可以实现不同频率范围的cover,将频率划分为若干子带,以实现校的Kvco,为提升其它性能。

网友A:
振荡原理就是基本的LC振荡器,两个电容分压反馈到输入端,满足起振条件。开关是用来调节振荡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原理就是基本的LC振荡器,两个电容分压反馈到输入端,满足起振条件。开关是用来调节振荡频率的。
...

非常感谢!另外我想再请教一下在设计这种电路的时候,大致思路是怎样的?应该从什么地方先入手?

另外tsmc18rf工艺库中的变容二极管和电感均为三端器件,可以请教一下多出的端口是连到什么地方的么?

网友B:
开关阵列一般是用来克服不用PVT所带来的频率偏差的,震荡的话就是LC震荡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阵列一般是用来克服不用PVT所带来的频率偏差的,震荡的话就是LC震荡回路了 ...

谢谢!请问在设计这种电路的时候,一般思路是怎样的?从什么地方入手?

网友:
个人认为先看看文章比较好

网友(2021-04-21):
引用 网友A:
振荡原理就是基本的LC振荡器,两个电容分压反馈到输入端,满足起振条件。开关是用来调节振荡频率的。
...

这里的反馈的巴克豪森准则是靠交叉耦合管实现的,所以应该不能算是两个电容分压反馈?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用来减小电流源和电压源的噪声的吧?

网友(2023-04-11):
可以问一下你这两个带开关电容阵列的VCO出自哪篇文章吗?

网友(2025-01-13):
你好!我也是最近刚开始做VCO,我是理论看了,但是还是不太清楚怎么入手,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完成设计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