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参数后无法生成calibre

楼主(2020-04-20):
如题:LVS与DRC均无问题,在完成生成Calibre的设置后无法生成。CIW显示如下

网友A:
CADENCE SKILL函数在新版升级后由一个输入变量改成了2个输入变量,Mentor工具的SKILL代码做了相应的升级。
所以上述错误是由于在一个旧的Cadence平台上装新版Mentor Calibre工具所致,也就是版本不对应。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SKILL函数在新版升级后由一个输入变量改成了2个输入变量,Mentor工具的SKILL代码做了相应的升级。
...

谢谢!那请问我可以在.cdsinit文件里load老版的mentor吗?

网友A:
你说单独替换新版Mentor里面的SKILL代码?用老版本的SKILL来做Mentor的Cadence界面?

我试的时候是不行,我手动改了代码,但是最后发现我用的新版的Mentor Calibre只提取OA数据库的PEX,对老版CDBA版图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单独替换新版Mentor里面的SKILL代码?用老版本的SKILL来做Mentor的Cadence界面?

我试的时候是不行, ...

噢噢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单独替换新版Mentor里面的SKILL代码?用老版本的SKILL来做Mentor的Cadence界面?

我试的时候是不行, ...

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