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环形振荡器问题

楼主(2020-04-20):
spcectre仿真一个环形振荡器,能够正常起振,同样激励设置用hspice跑不起振,也没有报错。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儿吗?Hspice和spectre有啥区别吗

网友A:
spectre针对振荡电路好像有优化,HSPICE起振试试加tran noise或ramp up电源电压或设置中间节点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针对振荡电路好像有优化,HSPICE起振试试加tran noise或ramp up电源电压或设置中间节点初始值 ...

感谢大哥指点,可不可以具体说下tran noise咋加,小弟刚用hspice不久。我之前加过一个上升时间1u的vpulse 经过几个周期之后能振起来

网友:
.IC 设置瞬态仿真初始值

网友:
delmax设置最大步长

网友B:
试试把积分方法设置为
.OPTION METHOD=TRAP PURETP
TRAP PURETP selects pure trapezoidal rule integration. This method is
recommended for high-Q LC oscillators and crystal oscillators.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答。  加上.option  delmax=10p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积分方法设置为
.OPTION METHOD=TRAP PURETP
TRAP PURETP selects pure trapezoidal rule integratio ...

这个不行,应该只适用于LC和crystal的吧

网友:
给电源一个上电,或者给关键节点初始值

楼主:
xa 仿真时要在差分的节点上给个初始值。命令:
pulse_scillator -node xosc.pl -pw 1n  -time  10u -amp  1u
pulse_scillator -node xosc.nl -pw 1n  -time  10u -amp  -1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