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想用synopsys的starrc进行后仿,但是苦于不知道怎么下载和安装synopsys,想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0-04-20):
由于自己目前使用的库没有PEX文件,不能在cadence上进行后仿,这个库目前只提供了starrc文件,但是苦于不知道怎么下载和安装synopsys,想请教各位大神。想问问各位大神,如果我要用synopsys进行后仿的话,需要下载哪些软件?以及能不能用centos7虚拟机安装synopsys,还是说只能用ubuntu虚拟机?另外由于我把cadence装在centos7中,如果使用centos7的话,两者会不会有冲突?想得到论坛各路大神的指导。

楼主:
自顶:lol:lol:lol

网友A:
要正版去买,要么论坛里找。都有。装eda软件建议centos或者红帽子。其余的可能需要折腾下。eda工具一般相互兼容的,而且可以配合使用,这个没问题。安装论坛里教程多了,实际上和Windows软件安装差别不大。照着教程做就好。

网友B:
论坛里搜吧。一般会有安装包和别人安装好的包。安装包的话,需要synopsys installer这个工具进行安装。如果是别人安装好的话,直接解压,加PATH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正版去买,要么论坛里找。都有。装eda软件建议centos或者红帽子。其余的可能需要折腾下。eda工具一般相互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搜吧。一般会有安装包和别人安装好的包。安装包的话,需要synopsys installer这个工具进行安装。如果 ...

好的,非常感谢,我在论坛里找找看

网友C(2022-03-04):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22-04-28):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有可以正常使用的StarRC吗?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有可以正常使用的StarRC吗?

老哥,能分享一下软件在哪找到的吗?给否给一个链接说明你的安装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好,可否请教一下你的安装历程?有没有参考的链接?谢谢

网友E(2022-11-06):
请问有没有安装教程啊谢谢!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没有安装教程啊谢谢!

同问

网友(2025-10-02):
求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