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nm LPP/LPC/LPE/LPU 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0):
各位大神:
  像14nm  LPP/LPC/LPE/LPU 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Samsung Foundry Technologies:

14LPE (Low-Power Early) - 1st Gen
14LPP (Low-Power Performance)  - 2nd Gen
14LPC (Low-Power Cost Reduced)  - 3rd Gen
14LPU (Low-Pwer Ultimate) - 4th G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sung Foundry Technologies:

14LPE (Low-Power Early) - 1st Gen

谢谢!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A:
Samsung Foundry Technologies:

14LPE (Low-Power Early) - 1st Gen

还有LPx,这是第五版?

网友(2025-08-05):
LPP是Lower-Power 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msung Foundry Technologies:

14LPE (Low-Power Early) - 1st 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