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白白白求问怎么看PLL的带宽?

楼主(2020-04-20):
是这样的,平台是matlab+simulink。我搭建出来了ADPLL(计数器+TDC结构),参数是50个7ps的TDC,ADPLL输入100M,输出3G,数学模型跑出来的开环闭环都符合设计要求,环路带宽是200KHz的开环,闭环是338KHz:然后是正确的环路对各部分噪声的抑制能力图:
这是我的对应着数学模型搭建的时域模型,参考的是Staszewski的CMOS ADPLL 频率合成器这本书:
但是跑时域的仿真并看不出来带宽338KHz,无论我试过在DCO处加相噪或者不加噪声,我都看不出来在多少频偏处能对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以下是我接DCO的输出看的相噪(会不会是因为的频率分辨率设置有限,我电脑最多跑个1KHz的分辨率所以才看不出来环路带宽):
就是大概下降处是在MHz级别而不是我设计的338KHz那个级别的,我以为是我时域模型搭建错误,所以我去对比了一下SIMULINK系统自带的模拟环,也是设置的环路参数338KHz的闭环带宽跑出来的相噪图也是对应不上所要求的环路带宽,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对环路带宽的仿真测试认知不足:
拜托了各位大神!!!,小弟在这里求告知一个能仿真看出环路带宽的办法,感激不尽啊。。。。或者在其他软件上是怎么看环路带宽的,就是实际搭处一个电路(我的是功能型)是怎么看出来环路带宽的?加噪?在哪?如果是输入源加白噪声的该怎么加之类的!!!!我真的哭了,卡了我两周了。

楼主:
你说的是一个模块吗

网友A(2023-03-02):
请问下计数器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计数器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数ckv当前相位的

网友B: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感觉lz的思路是没错的,仿真结果是这个,带宽设置的500K。我遇到的问题是,低频为什么会翘起来,是因为仿真时间不够长吗

网友(2023-08-12):
可以求一份楼主的搭建的Simulink模型吗,我最近一直在尝试搭建但一直失败,已经快要崩溃了
邮箱3495600741@qq.com
跪谢

网友(2023-09-22):
我也可以跪求一份楼主的搭建的Simulink模型吗,想参考一下
邮箱1014832782@qq.com
跪谢

网友(2024-05-16):
可以求一份楼主的搭建的Simulink模型吗,最近在学习ADPLL,搭建的模型总是不对
邮箱627258967@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感觉lz的思路是没错的,仿真结果是这个,带宽设置的500K。我遇到的问题是,低频为什么会 ...

很可能。因为flicker noise需要最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准确的phase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