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项目中功能覆盖率用的多嘛

楼主(2020-04-20):
猛然发觉我们项目都没用到功能覆盖率收集!!!
想问下大家平时项目用到的多嘛, 一般什么项目对功能覆盖率收集要求高一些

网友A:
code coverage 和 toggle coverage能够说明大部分问题。不过大部分test point 都需要function coverage来证明,总不能在交货的时候,打开波形来证明自己确实覆盖到某个覆盖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 coverage 和 toggle coverage能够说明大部分问题。不过大部分test point 都需要function coverage来证 ...

我们就是最后出的vcs自动生成的代码覆盖率cov 证明验证完成。
感觉功能覆盖率 做存储器之类 会用的多一些吧 ,枚举不过来 ,就只能分 bin(仓)来确认 。

小的asic项目,代码覆盖率基本都能达到百分之百 , 接口上所有数据都能随机一遍。所以他们就偷懒了,不要功能覆盖率吧

网友B:
只要你用了随机约束的,最好用功能覆盖率保证你的激励空间覆盖完备。如果用直接用例都能保证功能点全部覆盖的,确实不需要功能覆盖率了。不仅仅是存储类,有一些配置比较灵活的场景,或者数据流有一些组合的,用起来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用了随机约束的,最好用功能覆盖率保证你的激励空间覆盖完备。如果用直接用例都能保证功能点全部覆盖 ...

谢啦,这在testbench里面添加功能率覆盖率收集,自己学习下。
顺便问一下,你们会用SVA收集覆盖率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就是最后出的vcs自动生成的代码覆盖率cov 证明验证完成。
感觉功能覆盖率 做存储器之类 会用的多 ...

既然testplan review和 sign off review的时候没有提功能覆盖率的要求,那也不算是验证人员在偷懒吧。

网友:
如果代码覆盖率或者从测试用例上都能直观看到,不用可以去写功能覆盖率,如果不能,还是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