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入设计时说LEF文件没有定义M2

楼主(2020-04-20):
由于本人的设计要用到一个4096X32bit的SRAM,于是我就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了一个。dc做完以后的gate sim没有问题,我就进行PR,打开innovus init_design的时候就有如下报错:Loading LEF file lib/lef/S013LLLPSP_X512Y8D32.lef ...**ERROR: (IMPLF-53):        The layer 'M2' referenced in pin 'Q[0]' in macro 'S013LLLPSP_X512Y8D32' is not found in the database. A layer must be defined in the LEF technology LAYER section before it can be referenced from a macro. Review the LEF files specified in the init_lef_file variable to see if the layer does not exist or is specified after the one that defines the macro.
Type 'man IMPLF-53' for more detail.

这是man的结果:
NAME
       IMPLF-53

SUMMARY
       The layer '%s' referenced %s is not found in the database. A layer must
       be defined in the LEF technology LAYER section before it can be  refer-
       enced from a macro. Review the LEF files specified in the init_lef_file
       variable to see if the layer does not exist or is specified  after  the
       one that defines the macro.

DESCRIPTION
       This  error  reports  that  a macro PIN references a layer that has not
       been defined. The layer must be defined before they can  be  referenced
       from  a macro. The layer is either missing from the LEF files that were
       read or it was defined in a LEF that was specified after the  one  that
       contained   the   macro.   Review   the  LEF  files  specified  in  the
       init_lef_file variable to see if the  layer  is  defined  and,  if  so,
       reorder  the  LEF  files  in the init_lef_file variable so that the LEF
       file that contains the layer is read before the one that  contains  the
       macro.

报错的这个Q端口是32位的,然后Q[0]在LEF中的定义如下:
PIN Q[0]
DIRECTION OUTPUT ;
USE SIGNAL ;
PORT
LAYER M2 ;
RECT 3.965 0 4.165 0.5 ;
END

在LEF文件的后面有如下关于M2的一段描述(我只截取了部分,后面还有很多)(我刚学习后端,不了解LEF文件):
OBS
LAYER M2 ;
RECT 0 0 3.765 0.7 ;
RECT 4.365 0 5.355 0.7 ;
RECT 5.955 0 20.545 0.7 ;

麻烦大神看看这个错误要如何解决?

网友A:
1.首先确保tech.lef添加进来了,而且是添加在最前面;
2.确保memory lef和tech lef中的金属命名定义一致。

网友B:
把foundary 提供的tech lef 添加进来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确保tech.lef添加进来了,而且是添加在最前面;
2.确保memory lef和tech lef中的金属命名定义一致。 ...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因为tech里面对金属层的命名为METAL2,而Memory中的命名为M2,修改Memory中的名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foundary 提供的tech lef 添加进来在试下。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因为tech里面对金属层的命名为METAL2,而Memory中的命名为M2,修改Memory中的名称就好了。

网友C(2021-04-15):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因为tech里面对金属层的命名为METAL2,而Memory中的命名为M2,修改Memory中的名称就 ...

tech .lef 文件一般在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ch .lef 文件一般在哪?谢谢了

就在工艺库的LEF文件夹中,有时候命名也不叫tech.lef,需要自行分辨。

网友D(2021-12-17):
techfile.tf文件需要吗?一般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echfile.tf文件需要吗?一般怎么设置的

需要的,在init design中设置,放在第一的位置导入设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