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的run_phase真的是自底向上的吗?

楼主(2020-04-20):
今天用questasim写了个代码,uvm里面的层次结构如下:
代码内容:
  • test、c1、c3、c2组件的run_phase的进入打印一条消息,设置#1us延迟,退出再打印一条消息。
  • 在test中设置了objection的挂起和放弃。

问题:
  • 发现在transcript的窗口打印的信息如下所示:发现run_phase执行是自顶向下启动的,退出也是自顶向下退出。
  • 我记得run_phase说的是自底向下启动啊?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吗?

楼主:
自己回复自己,用vcs跑同样的代码进入和退出都是自底向下的,所以这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
为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A:
run_phase 自下而上的启动,同时在运行 。

可以看看《UVM实战》phase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_phase 自下而上的启动,同时在运行 。

可以看看《UVM实战》phase章节

标准是这样的,但我纳闷儿为啥questasim会这样仿真。。。

网友:
UVM实战是在vcs下跑的;
另外run_phase是需要耗时的,我猜想你的代码写的严谨性不够;
具体可以看下实战中phase的执行顺序,刚刚看了下,136页最下方的段落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2021-06-29):
run_phase为task_phase是需要消耗仿真时间的,而其他phase是functionphase可以在仿真0时刻全部执行完毕,所以你可以看到function_phase的顺序就是按照手册上,严格的自顶向下或者是自底向上执行,所以你观察到这种现象是因为run_phase是自底向下启动,运行却是同时运行。